0-20mv信号放号大问题

楼主(2013-04-24):
单电源9V,直流信号低功耗,,放大后给单片机12位AD,放大电路真怎么设计呢,差分吗,什么运放好点呢,

网友A:
这么小的信号,单电源,用RAIL-TO-RAIL 运放了,直接放大就好,无需差分。OP可上WWW.TI.COM.CN上查询

网友B:
选择一款可以单电源工作的运放就可以   正常的放大器就可以

网友C:
这里对Vos要求比较高,因为ADC是12bit的,放大倍数不需要太多,用SGM8581或者SGM8551就好了,SGM8581 Vos全温度最大110uV,SGM8551 Vos全温度最大24uV,够用了。

楼主:
哦,好的,先这么做一个样板出来试试,,

网友D:
怎么跟我设计的一款产品那么相似.......

网友E:
可以用仪表放大器。

网友F(2013-07-17):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仪表放大器。

是的,比如AD620就不错,低失调,高共模抑制,适合放大小电压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的,比如AD620就不错,低失调,高共模抑制,适合放大小电压信号~

嗯,是的 AD620  INA122都不错。

网友G:
仪表放大器,TI,ADI,Linear,maxim都很多

网友H:
输入/输出rail-rail运放即可

网友I:
推荐仪表放大器,有类似案例,用过AD623,AD627,调节放大倍数同时可以增加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