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选型 求推荐

楼主(2013-04-24):
大家好:我是一个pic单片机的新手,现在想请大家推荐一下一个或几个pic的单片机,主要的要求有:
1 带485通信口
2 带2路a/d转换
3 带2路pwm转换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带485的应该是没有把

网友:
要多少I/O 没有说清楚,AD多少路多少位的没有说清楚,要是选型可以找我,QQ:251566208

网友B:
PIC16F1826

网友C:
485就是用232

斑竹推荐的很合适1826系列都可以

网友D:
果断推荐PIC16F1828,俺申请过这颗料的特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