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 bios下的串口

楼主(2013-04-24):
我现在用的DSP是DM642,在bios下加串口程序。就是在JPEG例程下线程tskProcess的循环中加入串口程序,将其发出在PC电脑上显示。结果是错误,但是单独运行没有问题,猜测是寄存器就没有配置上,UART通道没有打开,数据就没有存进TL16C752B。程序如下
QXDDM642_UART_Config UartConfig ={
           0x00,/*寄存器IER*/
           0x5f,/*寄存器FCR*/
           0x03,/*寄存器LCR*/
           0x01,/*寄存器MCR*/
};
void tskProcess()
{
    int i;
    ScomMessage *pMsgBuf;
    void *inBuf[3];
    void *outBuf[3];
    int  jpg_size;
    int  k;
    //Uint16 iValue;
    int framenum=0;
    CHAN_Handle chanHandle;
    SCOM_Handle fromInputtoProc,fromProctoInput;
    SCOM_Handle fromOuttoProc,fromProctoOut;
    SCOM_Handle fromUarttoProc,fromProctoUart;

    QXDuartHandleA = QXDDM642_UART_open(QXDDM642_UARTA,
                                                                              QXDDM642_UART_BAUD9600,
                                                                              &UartConfig);

  buffer=0x35;

    while(1)
    {
        checkMsg();

        framenum++;

QXDDM642_UART_putChar(QXDuartHandleA, (buffer & 0xff));
......
......
......
}

PC电脑上输出的是错误的,但不是乱码。
望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最近忙这个串口程序,一直没有解决,希望有人会的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建议还是先对DSP及其系统运行机制作个全面的了解

楼主:
发现串口可能被bios给占用了,如果我关掉Uart_Open()这个函数的话,数据还是有输出,说明了了串口在bios下已经被启动了,接下来我该如何才能让串口正常的运行呢?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BIOS占用了?怎么理解,就算是BIOS占用,在BIOS启动后,你重新设置了串口,设置对,串口还是会正常工作的。再说了,没加线程正常,加了线程怀疑没配置上寄存器,那你打个断点不久得了

楼主:
我想也是寄存器没有配置好,但是单独运行的话,不加bios也不加线程,怎么就没有事呢。一旦在bios下运行就错了?不知为什么

楼主:
bios下的串口终于搞好了,我先前以为emifa不需要再配置,以为bios都配置好了,没有想到还是必须得配置。配置好串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占用了?怎么理解,就算是BIOS占用,在BIOS启动后,你重新设置了串口,设置对,串口还是会正常工作的。 ...

现在串口我搞通了,接收也没有问题了,就是编码后数据的存储问题不是特别懂,望大哥给指导一下。编码后是存在jpg_img[128000]里这个数组里吗?大哥给指导一下,我的QQ号:804922066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串口我搞通了,接收也没有问题了,就是编码后数据的存储问题不是特别懂,望大哥给指导一下。编码后是 ...

he...h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学习的。

哥们你也玩JPEG啊,不如共同学习吧。我的QQ号是:804922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