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的中断,搞的吐血,菜鸟求拯救!!

楼主(2013-04-24):
  求大侠们 帮忙看看!一直停在SWI_Handler     B       SWI_Handler这里!!

网友A:
程序跑飞了,看看中断的设置有没有问题,关键是进栈和出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跑飞了,看看中断的设置有没有问题,关键是进栈和出栈

大哥,我那个设置是按照书上一步一步来的,不知道错在哪啊?真心求你帮我看看!小弟菜啊

网友B:
,我那个设置是按照书上一步一步来的,不知道错在哪啊?真心求你帮我看看!小弟菜啊

网友B:
咋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直停在一直停在SWI_Handler     B       SWI_Handler这里  你下载我程序看看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一直停在一直停在SWI_Handler     B       SWI_Handler这里  你下载我程序看看啊 !! ...

看了一下,原来是楼主的中断入口有问题,入口应该是向量中断,而楼主进入的软中断

网友A:
稍微修改了一下代码给楼主,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没有硬件,无法测试,所以就用定时器中断测试了一下)
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了

网友C:
貌似你就多了这一句
IRQEnable();
而宏定义恰好是SwiHandle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你就多了这一句
IRQEnable();
而宏定义恰好是SwiHandle1(1)

嗯,是的,谢谢大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修改了一下代码给楼主,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没有硬件,无法测试,所以就用定时器中断测试了一下)
可以解 ...

搞定了!谢谢大哥!!

楼主:
楼上的大哥们,我不知道怎么给分!蛋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你就多了这一句
IRQEnable();
而宏定义恰好是SwiHandle1(1)

额,一天只能评一次分,明天给你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