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OS在MSP430F2618上移植 转

楼主(2013-04-25):
最新版本的TinyOS2.1.1,虽然增加了更多的平台支持,比如epic、shimmer,但是这些平台都有一个共同的局限性:采用的微控制器都是低端的MSP430系列,如MSP430F149、MSP430F1611。在一些应用场合,这些处理器已经不能达到性能要求,而基于ZigBee的开发平台,如TI推出的开发套件已经开始使用高性能的处理器,并且国内一些公司,如成都无线龙也都纷纷推出基于MSP430F2618和CC2520无线收发模块,这个模块自从它诞生就很好的支持了ZigBee,因为有TI的全力支持,并且相关的演示代码TI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目前还没有把TinyOS移植到MSP430F2618上的先例。网上很多人说,这个移植很简单,但是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成功的案例呢?或许是有的,只是我没有找到而已。那么下面就先分析一下移植的关键点:
首先,通过比较MSPF2618与MSP430F1611的datasheet可以发现,这两款芯片的存储器映射就大不相同,下图是2618的存储器组织结构
值得注意的就是code memory的起始地址以及占用空间长度、中断向量表地址映射、RAM空间的地址映射。下图是1611存储器组织图

楼主:
对比可以发现,两个地址空间有很大的不同。在TinyOS中设置存储器映射的文件是在/msp430/lib/script中,不过这些只是编译时的脚本文件,直接修改这些文件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最终的办法就是升级你的mspgcc编译工具链,其安装升级方法可以参阅我的另一篇**Ubuntu 下TinyOS msp430 Toolchain mspgcc升级 。还有就是两种MCU相关寄存器地址的映射,主要还是USCI端口的设置,2618提供4组USCIA0/1,USCIB0/1,比1611多了两组,还有就是2618的USC1A1/B1的中断使能以及状态寄存器不再是由特殊功能寄存器设置,并且没有了mode enable registers 1/2。USCI接口的移植可以说是最繁琐也是最核心的。其他寄存器的配置可以参考数据手册。当升级了mspgcc,MSP430相关库中也已经包含了相应的头文件,需要修改的就是.platform文件中-mmcu的设置,以及版本信息的设置。

楼主:
对比MSP430F1611与MAP430F2618,可以看出两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后者提供了更丰富的外围接口,分为A,B两组,其中A组的功能有UART、IrDA ,B组提供SPI、I2C功能,另外A组也可以配合B组中提供的SCK作为SPI接口。在A,B组中又分为两个独立组,A0/1,B0/1。
          2618中特殊功能寄存器也做了改动,去除了模块使能寄存器1、2(module enable register 1 and 2)ME1以及ME2,特殊功能器IE2,IFG2中仅包含A0和B0相应的接收/发送中断使能以及中断状态位,而A1和B1相应的中断使能以及中断状态则有寄存器UC1IE和UC1IFG相应位实现。所以,首先得修改McuSleepC.nc中出现的ME1,ME2,在getPowerState()中使用UCB0/1CTL1 和UCA0/1CTL1替代,即当USCI使用时钟源为UCSSEL_1(ACLK)时,返回当前的电源状态为LPM1。
             修改HplMsp430GeneralIOC.nc中引脚配置,去除所有宏定义(否则编译时出现引脚未定义错误),重新配置接口(主要是USCI接口)。
            修改msp430usart.h。根据2618中相应寄存器修改数据结构,定义数据类型msp430_ucactl0_t,msp430_ucactl1_t(Async_mode)和msp430_ucbctl0_t, msp430_ucbctl1_t (Sync_mode),并增加相应的DEFINE_UNION_CAST宏,实现定义的结构体类型与整型之间相互转换。定义用于SPI接口配置的数据类型msp430_spi_config_t,其中包括16bit的波特率UBR,8bit的UCTL0以及8bit的UCTL1寄存器相应位的定义。定义用于UART接口配置的数据类型msp430_uart_config_t,其中包括16bit的波特率UBR,8bit的UMCTL ,8bit的UCTL0以及8bit的UCTL1寄存器相应位的定义。
             回到usart目录下,由于低版本MSP430系列仅采用两个分组1,2,而2618中使用了A,B分组,而每一个组中又包括两个分组1,2。分别增加HplMsp430UsartA0C.nc,HplMsp430UsartA0P.nc,HplMsp430UsartA1C.nc,HplMsp430UsartA1P.nc,HplMsp430UsartB0C.nc,HplMsp430UsartB0P.nc,HplMsp430UsartB1C.nc,HplMsp430UsartB1P.nc。上述文件使用的接口HplMsp430GeneralIO分别连接到不同的接口上实现不同的功能。在文件msp430regtypes.h中增加相应数据类型的定义,即定义寄存器的数据类型,然后在上述P文件中使用MSP430REG_NORACE。
             由于A和B两组共用同一类中断,如A0/B0使用USCIAB0RX_VECTOR接收中断向量,那么在TOSH_SIGNAL(USCIAB0RX_VECTOR)中应判断触发此中断的是哪一组,在中断中通过判断此时中断标志位和中断使能位指向哪一组,当这两个条件都成立时,读相应的数据寄存器,并触发Interrupts接口的rxDone。删除与ME1/2相关的语句,修改相应的寄存器选项。

楼主:
   实现SPI功能。增加Msp430SpiA0C.nc,Msp430SpiA1C.nc,Msp430SpiB0C.nc,Msp430SpiB1C.nc这4个文件供外部接口使用SPI功能时连接使用。在使用SPI功能时可以使用DMA模式,增加Msp430SpiDmaA0/1P.nc,Msp430SpiDmaB0/1P.nc,Msp430SpiNoDmaA0/1P.nc,Msp430SpiNoDmaB0/1P.nc共8个文件,实现上述4个C文件向上层连接,最终由Msp430SpiDmaP.nc,Msp430SpiNoDmaP.nc两个文件实现接口提供的功能。而向下层连接是通过增加Msp430UsartB0C.nc,Msp430UsartB1C.nc,这两个文件连接Hpl层,并且连接到资源仲裁层,通过增加Msp430UsartShareB0P.nc,Msp430UsartShareB1P.nc实现。
          与实现SPI功能相似,UART功能由下述方法实现。增加Msp430Uart0/1C.nc, Msp430Uart0/1P.nc,其中Msp430Uart0/1C.nc用于外部接口使用UART功能时连接。向上层连接通过Msp430Uart0/1P.nc连接到Msp430UartP.nc,该文件实现UART接口的功能。而向下层连接是通过增加Msp430UsartA0C.nc,Msp430UsartA1C.nc,这两个文件连接Hpl层,并且连接到资源仲裁层,通过增加Msp430UsartShareA0P.nc,Msp430UsartShareA1P.nc实现。
           通过上述配置即可完成USCI的移植,通过编译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再做相应的修改。
           使用SPI时通过连接模块Msp430SpiA0C.nc,Msp430SpiA1C.nc,Msp430SpiB0C.nc,Msp430SpiB1C.nc,选择其中的一组,最后提供一个组件使得上述4个文件中的Msp430SpiConfigure接口连接到此组件,实现配置SPI功能。
           使用UART时通过连接模块Msp430Uart0C.nc, Msp430Uart1C.nc,选择其中的一组,最后提供一个组件使得上述2个文件中的Msp430UartConfigure接口连接到此组件,实现配置UART功能。
           最后,TinyOS2.1.1默认的时钟源选择的是DCO默认设置,其频率在1.1MHZ左右。在MoteClockC文件中取消对MoteClockP。Msp430ClockInit -> Msp430ClockC语句的注释,意义在于使用本平台下的时钟初始化函数。修改MoteClockP文件中setupDcoCalibrate函数,开启XT2时钟源,并将MCLK和SMCLK都设置为以XT2为时钟源。并根据需要修改initClock函数,可以直接注释掉前两句。

楼主:
  总体架构:分为3层结构,最底层位于相应的platforms中chips目录下,实现在特定平台上控制引脚连接,SPI接口连接,以及SPI配置。中间层实现了LCD基本操作,LCD初始化,提供给上层模块连接的接口,以及资源管理。最上层提供应用层模块连接的接口。
         在本架构中,中间层和最高层提供相同的接口LCD16,该接口提供的实现方法有english_string,clear,single_color等,以及写完成事件writeDone。不同的是在最高层提供的接口LCD16中,并没有真正实现接口的功能,而仅仅是获得应用层传递的显示参数并设置相应的状态变量,在保存参数后,申请资源,当资源granted后,通过判断当前状态变量,调用中间层接口LCD16相应的实现。在中间层LCD16接口的实现完成后,通过提交任务的方式触发写完成事件writeDone(最好使用任务提交的方式,根据TinyOS官方的说法,这样可以防止消耗过多的堆栈),最高层响应此事件,释放先前申请的资源,并触发写完成事件writeDone,这样应用层便获得了此事件。
         接口ST7735Power实现LCD启动流程。提供的行为有start,stop,lcdinit,以及事件startDone,lcdinitDone。启动流程:应用层调用最高层SplitControl.start后,由最高层call 中间层SplitControl.start,中间层完成相应操作后signal SplitControl.startDone,最高层收到此事件后call Power.start,做LCD初始化前准备(复位LCD),并signal Power.startDone,最高层在此事件中申请资源,当资源允许时,call Power.lcdinit,中间层在LCD初始化完成后signal Power.lcdinitDone,之后最高层释放资源,并signal SplitControl.startDone。至此LCD启动完成。
        应用层使用LCD时必须use两个接口LCD16和SplitControl,在SplitControl.startDone后即可使用LCD16其他实现。

楼主:
采用3层模型,最底层实现在特定平台中的引脚连接,以及SPI接口的连接。中间层提供Flash接口,该接口为带参数接口(主要是为了学习带参数接口的应用,FLASH的擦除可以体现此方法的优点),参数即为写FLASH的命令。最高层提供应用层模块的接口。
       在本架构中,中间层和最高层提供相同的接口Flash,该接口提供的实现方法有erase,perase(提供块擦除和区域擦除),read,write。最高层接口的实现中并没有给出真正的FLASH操作代码,而仅仅是保存了应用层传递的参数,并且设置当前状态变量,申请SPI资源是操作的关键,因为FLASH的操作都是通过SPI接口进行的,当资源申请成功后,根据当前状态,调用中间层FLASH接口相应的实现函数,这样就把应用层的参数传递到中间层,这时开始真正的FLASH操作。
       因为接口Flash是带参数的接口模型,那么就需要给出不同的实例,在配件HplFlashC和FlashC中提供了接口Flash的不同实例,包括Flash_program,Flash_read,Flash_chiperase,Flash_blocherase,Flash_sectorerase,而这些接口分别连接到HplFlashWireC和FlashWireC,而其中的接口参数分别为对应的FLASH操作命令。最高层Flash接口连接到中间层Flash接口上,而应用层使用的Flash接口则连接在最高层Flash接口上,这样就完成了整个配线过程。
       执行流程:通过接口SplitControl的start启动,该操作完成FLASH控制线的配置,最高层SplitControl接口连接到中间层SplitControl接口上,实际的操作都是在中间层完成。当SplitControl的startDone 触发后,就可以执行接口Flash提供的函数。
       应用中需要使用SplitControl接口和Flash接口,连接到模块FlashC上。

网友A:
移植也是个很累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