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LTISIM中示波器的问题和开关电路,求支援!急!

楼主:
第一个图是我的电路,我的问题是:我分别用了这两种示波器来显示,问题是示波器画图像只画了大概一个周期,就不在继续了,反而是重新开始(而且每次起点不确定)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谢谢! 第二个请求帮忙的是我希望做一个开关电路,来代替图一中的开关,既给一个方波控制信号,就可以控制切换,本人学生,水平有限,希望学习,电路不比复杂,可靠简单即可,非常感谢! 切换新.rar (840 KB) 这个是电路文件,您可以解压缩后直接运行,再次感谢!急!

网友A(2013-04-25):
第一个问题,需要你选择好示波器触发方式。触发方式选择按钮在右下角,共四种触发方式。

网友B:
开关, 可以用个 RELAY 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需要你选择好示波器触发方式。触发方式选择按钮在右下角,共四种触发方式。 ...

亲,我试了四种触发器,可是问题没有解决,您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 可以用个 RELAY 继电器.

亲,您能稍微具体一点指导一下relay在multisim中的接线方式么?谢谢啦!

网友C:
RELAY 继电器.

网友D:
触不触发无所谓,就看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不触发无所谓,就看个效果。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我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看到开关切换瞬间波形的变化,希望在一条曲线上观察,您的这种接法我尝试过,但是效果不太理想。希望您继续指导,如何解决示波器图像每到一个周期就不画的问题,或者其他方法达到我的目的,不胜感激!

网友D(点评):
我不是把电路附件贴在上面了么?一条曲线?那就把探头放在开关前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LAY 继电器.

亲,您知道在multisim中如何接线么?

网友E:
点击一下这个设置页面的 "reset to default"按钮即可.

你可能是无意间修改了仿真结束时间End Time(TSTOP).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击一下这个设置页面的 "reset to default"按钮即可.

你可能是无意间修改了仿真结束时间End Time(TSTOP). ...

亲,非常感谢您!(不过我是把时间设置成100000000一个很大的数字才得以解决的)非常感谢您!

网友E:
解决就好.
默认的1e+030比你的100000000可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就好.
默认的1e+030比你的100000000可大多了.

那倒是,不过那样还是不行,,,还是谢谢您~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35359&epclose=1求指点,我希望用这个元件relay做开关,但不知道如何接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