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关机后电源部分会一直供电吗,以保证随时开机?

楼主(2013-04-25):
除了电源还有什么会一直供电呢?

网友A:
问的问题也实在没有多少意思。
你只要保证关机功耗小,随便你怎么处理。

网友B:
启动电路要有电来维持

网友C:
无论怎么做,必须保证有开机电路能够把整机从低功耗状态唤醒,这个方案不唯一,做的好的,可以让功耗降得很低,与电池自放电可比。

网友D:
那要看什么做了。一些主控在睡眠模式下功耗可以做到3uA以下,但不代表整机功耗就能做到这么小,比如在电池两端口用于测电池电量的分压电阻在主控进入睡眠之前是否可以关掉?一些带外响的功放芯片是否有休眠功能?休眠功耗又是多少等等。

网友E:
有些MP3有硬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