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能从微观的角度解析一下

楼主(2013-04-25):
那位能从微观的角度解析一下
我给普通的1N4007二极管施加1毫安的电流,产生正向0.6V的压降
给PC817光藕的二极管施加1毫安的电流,产生正向1.0V的压降
给LED绿色发光二极管施加1毫安的电流,产生正向2.1V的压降
同样都是二极管,一样的电流,为什么正向压降相差那么大???
为什么发光的,比不发光的正向压降大
他们的内部有什么差别   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A:
与电流有关

网友B:
与二极管的等效电阻大小有关

网友C:
与二极管的半导体材料和应用机制有关。
他们不是“同样”的二极管。就算不发光的,以前也有硅二极管和锗二极管,压降区别很大。就算都是硅二极管,具体结构不同(“点接触”型“面接触”型),压降,耐压和电流,速度都不同,接触面小的压降小,耐压和电流低,速度快。
对发光管来说,不同颜色的光用的材料不同,电特性就不同,压降就不同。一般来说红色压降小,蓝色较大,白色压降也很大。

现代半导体工艺是很复杂的,不是简单的硅就行了,往往还要掺杂一些其他微量元素,形成的“复合体”电特性和光特性就都不同。

网友D:
就是PN结的基本原理,两侧的多子扩散到对侧,形成势垒;半导体材料和掺杂材料不同,势垒电位差就不一致。
通常电致发光半导体的势垒电位差比一般的半导体势垒要大些,这样有自由电子经过PN结时才会有足够的能量激发非自由电子向高能级跃迁,通常高能级是不稳定的,向低能级跃迁时就会释放出表现为电磁波的能量,这个电磁波就是不同的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