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虚拟地问题

楼主(2013-04-25):
Vab-跟Vab+分别是一个电流霍尔采样电阻两端,把电流采样成电压。请问,这个运放最后输出是差分采样电压叠加3V的直流偏置吗?这个3V电压不是经过些电阻分压了吗?

网友A:
这里是3V电压是被R12/R13分压了,故而偏置电压应该是1.5V,如果需要3V的偏置电压,去掉R12,保留R13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3V电压是被R12/R13分压了,故而偏置电压应该是1.5V,如果需要3V的偏置电压,去掉R12,保留R13即可 ...

大哥,那这里最后输出跟输入的表打式是什么?为什么偏置电压跟R10没关系?根据叠加定理,单独算偏置对输出的影响时候不是应该把Vab+和Vab-都接为地?谢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那这里最后输出跟输入的表打式是什么?为什么偏置电压跟R10没关系?根据叠加定理,单独算偏置对输 ...

LZ你的思路是对的,R10//R12和R13分压,输出Uo = (V+ - V-) + Vre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