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有多个定时器,大家实际应用是怎样的?

楼主(2013-04-25):
传统的51单片机只有两个定时器,一般一个用作波特率发生器,一个用作定时.
一般一个程中很多地方会用到计时的地方,我们只需用一个定时器在软件设计上做处理就可达到我们的要求。众所周知,定器开得越多,越相互影响计时的精确度。
而有的单片机用很多个定时器,那么多的定时器每有一个定时需求就开一个定时器有实际意义么?
大家来讨论一下大家对定时器的用法?

网友A:
众所周知,定器开得越多,越相互影响计时的精确度。

这句话的意思是楼主对精度要求很高?
还是也不知道自己的要求到底有多高?

网友B:
都没人说,我就随便说说。
一般一个用作波特率发生器,还有一个做定时,基本上就是这样。如果还有一个定时器的话,有时候我会把它当做一个软件看门狗,计时溢出就设法重启。
如果软件需要几个不同的计时周期,比如2ms,5ms,100ms,500ms,我就把定时器的周期设为1ms,其它的就是靠对1ms中断计数得到。
这里边有个问题就是串口中断很频繁的话,也会影响定时器的周期,我采取的办法就是串口中断只接收或发送,数据处理不在串口中断里完成,这样绝大多数情况下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C:
够用就行了,双核单片机表示这个实时性不是什么问题。
有一个定时器作时基,然后在主循环内做个计时函数,比如1S,1分钟啥的都不是问题。。。这个随性而为吧
感觉定时器不够用或者是实时性受到影响的话,了解一下双核单片机,中断啥的只打断一个内核,有一个内核是不受影响的
还有4核,8核的,做PWM也很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