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bootloader读不到srec映像信息

楼主(2013-04-25):
目前项目在xilinx K7内建软核,软核程序较多需要外加bootloader,由于使用的官方推荐的BPI flash,所以可以使用EDK自带的srec bootloader实现。目前可以实现最终bit与软件的elf文件生成的srec文件下到BPI flash内,FPGA加载后软核运行,但是bootloader读不到srec文件信息,报错为:Error while reading an SREC line from flash。  经过测试,重新用EDK工具或者impact将带bootloader的bit下到FPGA,bootloader可以读到srec文件信息,并且启动srec。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谢谢

楼主:
真搞不懂直接下载到FPGA和从BPI flash里面加载有什么区别,郁闷坏了

网友A:
没看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很明白

利用bootloader程序读bpi flash数据,只能使用直接将含bootloader的bit文件直接下载到FPGA,下到flash内bootloader找不到srec文件的起始地址

网友B:
我当初搞过这个,SPI可以用那个bootloader文件,BPI不同,我后来自己写了一个,可以用,优不优或者兼容性不知道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问题已经解决,问题是由于ISE设置生产bit启动方式造成的,我们硬件连接方式为同步模式,但是XPS使用的是异步模式,现在将启动方式改为异步方式即可。

网友C(2015-04-19):
您好,我也正在做EDK的上电自启动,每次到了performing query CFI的时候就不动了,或者报错找不到CFI layout。能不能向您请教。我的联系方式为wgch19890113@163.com.如能赐教,将非常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正在做EDK的上电自启动,每次到了performing query CFI的时候就不动了,或者报错找不到CFI layou ...

哦,我记得有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flash硬件地址线大端模式和XPS里面的地址线小段模式,需要反过来锁定管脚。第二个:目前我们的工程不能直接用impact将总bit文件写入,而需要分两步,先用impact将系统的bit下进去,然后用EDK工具中的flash烧录工具将镜像文件烧录到偏移地址。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2015-11-11):
引用 楼主:
哦,我记得有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flash硬件地址线大端模式和XPS里面的地址线小段模式,需要反过来锁定管 ...

嗯,好久没来论坛了。问题已经解决,就是你说的大小端的问题。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好久没来论坛了。问题已经解决,就是你说的大小端的问题。非常非常感谢 ...

恭喜,大小端的问题在软件中是常见问题排查之一,还有一个就是清中断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