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充电电流过小,设定值1A,只能达到几百mA。求助!

楼主(2013-04-25):
我做的一个平板电脑已经跑起来了,除了华为3G模块还在调试,其它功能已经都可以用了。充电这一块有个大问题,就是充电电流过低,十几个小时才能充满。
充电芯片是Maxim MAX8903H,我把它的开发板也借来了,已经测试了三种不同的电池,结果都达不到设定的1A。

测试环境:
MAX8903H快速充电设为1A,DC输入电流设为2A。
输入是5V、5A的砖头。
所用电池,两块是锂离子,一块是锂聚合物,并且都能接受1A或更大的充电电流。
室温。
观察了从低电压到充满的整个过程。

测试结果:
一块电池能达到500mA,另两块最大达到300多mA。

大虾们指点指点!

网友A:
首先:电池取下来,稳压电源限流1.5A 4.25V 接上电池充电,是否可以1.5A充电电流,这个先确定
2:采用8903充电 电流达不到,估计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
3所用器件是否合适,电感功率 电容类型等
4 另外是否温度过高,保护了
再者是否电池引出线太长了,压降大,IC认为快到截止电压了

楼主:
234基本可以排除,因为Maxim的开发板也不行。电池没有用NTC,MAX8903的NTC功能已经被我关闭。充电过程中,电池不热,很低的充电电流8903应该也不会热。
最后电池的引线,一开始用的太细,线发热,已经还成很粗的线了。
我先去测下第一条。
多谢帮忙!

网友B:
输入电压5V太低了

网友C:
感觉你的设计有问题

楼主:
回复4楼:8903的DC输入为4.15V - 16V。5V是有点低。
回复5楼:MAXIM自己开发板应该没有问题啊。

楼主:
问题找到了。测试过程中我用了有鳄鱼夹子的那种线,线看起来很粗,大概直径有3mm多,我以为里面的导线也会很粗。但当我打开之后,看到线非常之细,里面只有几根细如发丝的铜线,绝缘塑料的厚度惊人。
线上压降造成了充电电流小于1A。
谢谢楼上诸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池取下来,稳压电源限流1.5A 4.25V 接上电池充电,是否可以1.5A充电电流,这个先确定
2:采用8903充电  ...

我之前做的充电电路用美信的,就是线过长导致充电充不满.泪奔.....

网友E(2013-05-27):
山重水复疑无路…牧童遥指垃圾池!…

网友F(2013-07-04):
充电这块还有这么大学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