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

楼主(2013-04-25):
引脚输入时钟SYSCLK :100M.
always@(posedge SYSCLK) CLK_50M <= ~CLK_50M ;// sysclk 被2分频.得到时钟CLK_50M.
问题:据我所知,从pll出来的时钟,是会被放在全局时钟线上的,
          但是这个我新产生的时钟CLK_50M,不是用pll产生的,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将它放在全局时钟线上???

网友A:
xilinx:
用bufg引入就可以,格式如下
BUFG uut(
.O(),
.I()
);

网友:
同上所述,但是不建议这样做。以前xilinx司的工程司和我们说过最好用PLL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linx:
用bufg引入就可以,格式如下
BUFG uut(

你这个意思是,我的分频module,在调用时,取名bufg就可以了?
另外,altera的有什么类似的办法吗?

网友B:
对,计数分频会存在不少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意思是,我的分频module,在调用时,取名bufg就可以了?
另外,altera的有什么类似的办法吗? ...

bufg是xilinx的一个原语,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就是让你分频好的时钟当输入,输出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时钟,可以做全局时钟,最好用PLL、DCM、MMCM
altera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计数分频会存在不少问题。

没办法,因为我用的是cpld,没办法用p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bufg是xilinx的一个原语,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就是让你分频好的时钟当输入,输出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时钟,可 ...

谢谢myx的解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另外我补充下,altera中可以直接在AE中约束到全局时钟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