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2C8有没有内部AD参考电压,还有LCD的自举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3-04-25):
STM8L152C8有没有内部AD参考电压,还有LCD的自举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印象里STM8L152的AD参考电压是Vdda(或外部引脚Vref+),这点跟STM32一样,另1点相同的是,STM8L152内部也有Vref且接到某个AD的输入通道(而不是作为AD的参考电压)。

楼主:
有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呀,看不懂152里面的内部Vref是干什么的?

网友A:
STM8L152的Vref只是接到某个AD的输入通道,而不是作为AD的参考电压。这就是准确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