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ICCAVR配合AVR Studio防真设断点不在服务区

楼主(2013-04-25):
ICC7编好程序后在STUDIO里防真,设置断点在port_init();的位置点他的时候为何跳到port1();的位置了呢
是不是STUDIO里有优化,把哆嗦的去掉了,还是有些无法识别ICC里编译的语句,所以漏掉了?
如何找到这种问题呢?

网友A:
这个......楼主把disassembly打开看看吧,就能找到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楼主把disassembly打开看看吧,就能找到原因了

我是菜鸟,请问disassembly这个命令在哪个具体位置?

网友A:
看到菜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菜单没

谢谢,找是找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找是找到了!

那你就可以看看断点究竟在哪个位置了,因为,在disassembly里面的断点才是真正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可以看看断点究竟在哪个位置了,因为,在disassembly里面的断点才是真正的位置 ...

很奇怪,将此程序,改了很多次,然后复制过来复制过去,开始是打开的看门狗,后面关闭而且是删掉了WDR初始化以及喂狗的,为啥打开disassembly里,看门WDR程序依然存在,最后我干脆新建了一个项目,在把程序复制到新项目中,在防真,就正确了,而且还是从头到开始的。设置断点也正确了。之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奇怪,将此程序,改了很多次,然后复制过来复制过去,开始是打开的看门狗,后面关闭而且是删掉了WDR初 ...

这个有可能是你工程的问题,你改的那个文件不是工程项目里的那个,或者也有可能是文件的时间属性有问题,还有可能是ICC的问题,软件都会有BUG的嘛: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你工程的问题,你改的那个文件不是工程项目里的那个,或者也有可能是文件的时间属性有问题,还 ...

改源程序后,防真STUDIO界面会提示更新,所以不会不在一个项目工程,谢谢了,这个问题到此结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源程序后,防真STUDIO界面会提示更新,所以不会不在一个项目工程,谢谢了,这个问题到此结束! ...

明白了就很好  欢迎常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就很好  欢迎常来

恩,每天至少来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每天至少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