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看门狗定时时间

楼主(2013-04-25):
问大侠个问题。
我主循环大概2MS。现在看门狗定时3S。

请问是不是有点长了?

楼主:
我今天看了一个飞思卡尔的资料说:应该尽可能短。
我没有在别的相关资料。

网友A:
3S有点长吧,如果设备误动作,3S其实是可以做很多事的。可以设置短点

网友B:
3~5倍比较合适吧

网友C:
一般不超过100毫秒...

网友D:
不知道楼上两位有什么佐证?:)

网友D:
我找到一处:
对于MAX16998,复位门限可以由介于低压电源(例如:µC电源)、外部电压监测输入(RESETIN)和GND之间的外部电阻分压器(图1所示)设置。MAX16997可以在使能输入端(EN)读取KL15 (点火开关)的状态,在汽车启动后使能内部的监控定时器(图2)。这时,看门狗的超时周期延长到标称周期的8倍,为µC留出足够的开启时间。

网友E:
2兆秒?好长的循环

网友F:
100ms左右就可以了,可以定时来清,看门狗的时钟和系统时钟不要用同一个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