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汇编一问

楼主(2013-04-25):
(无正文)

网友A:
错。汇编语言就是机器能直接看懂的机器码的表达,其它所有高层语言都将被编译器最终“翻译”为汇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错。汇编语言就是机器能直接看懂的机器码的表达,其它所有高层语言都将被编译器最终“翻译”为汇编。 ...

:;P

网友C:
直接控制CPU,
你的理解基本对的

网友D:
错。计算机能读懂的就只有机器码,汇编语言是每句都和机器码对应的语言。区别是汇编人语言人能看懂,机器码人看不懂。其他语言都将被编译成汇编最后形成机器码才能被计算机所执行。

网友E:
好吧,六楼更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

那问下给寄存器赋值后,CPU是如何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问下给寄存器赋值后,CPU是如何知道怎么做的

这个建议楼主重新翻一下自己的课本<微机原理>,里面有详细的介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