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推荐个基准源芯片LTC6655

楼主(2013-04-25):
推荐理由:
1、稳定性好,精度高,体积小;
2、加三极管可扩流;
最近有个项目,AD5片,DA3片,还要连ARM的模拟电源,基准电源,开始用的是REF192(30mA),带不动。

网友A:
这个价格呢?楼主同志

网友B:
下载了datasheet,noise非常好了,温度回环和长期稳定性都不错。
不知道价格多少?

网友C:
这是linear的,我记得官方报价是5~6$/kpcs.
价格应该算是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datasheet,noise非常好了,温度回环和长期稳定性都不错。
不知道价格多少? ...

50元以内。
我做仪器的,性能关键,价格基本忽略。
AD、DA、基准源等,全是LINEAR的,申请样品也容易。
主要用的都是TI,ADI,LINEAR,ST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呢?楼主同志

LINEAR的没有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元以内。
我做仪器的,性能关键,价格基本忽略。
AD、DA、基准源等,全是LINEAR的,申请样品也容易。

谢谢啦!这个价格还不错,以前用maxim的,以后考虑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啦!这个价格还不错,以前用maxim的,以后考虑用这个。

国外基本用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外基本用这个

嗯,LT在某些高端模拟器件上面确实牛!有的指标可能ADI都做不出来,呵呵!

楼主:
LTC6655 - 0.25ppm 噪声、低漂移、精准缓冲基准系列
特点
低噪声:0.25ppmP-P (0.1Hz 至 10Hz)
               625nVP-P (对于 LTC6655-2.5)
低漂移:2ppm/ºC (最大值)
高准确度:±0.025% (最大值)
没有湿度敏感性 (LS8 封装)
热迟滞 (LS8): 30ppm (-40ºC 至 85ºC)
長期漂移 (LS8): 20ppm/√kHr
在 -40ºC、25ºC 和 125ºC 温度条件下进行 100% 测试
负载调整率:<10ppm/mA
吸收电流和供应电流:±5mA
低压差: 500mV
最大的电源电压: 13.2V
低功耗停机: <20μA (最大值)
可用的输出电压:1.25V、2.048V、2.5V、3V、3.3V、4.096V、5V
采用 8 引脚 MSOP 封装和高稳定性密封 5mm x 5mm LS8 封装

楼主:
我用了好多年了,还可以扩流,当电源用。

楼主:
LTC2379-18 - 具 101.2dB SNR 的 18 位、1.6Msps、低功率 SAR ADC
特点
1.6Msps 吞吐速率
±2LSB INL (最大值)
保证 18 位,无漏失码
低功率:18mW (在 1.6Msps)、18μW (在 1.6ksps)
在 fIN = 2kHz 时具有 101.2dB SNR (典型值)
在 fIN = 2kHz 时具有 -120dB THD (典型值)
数字增益压缩 (DGC)
保证运作至 125°C
2.5V 电源
全差分输入范围:±VREF
VREF 输入范围:2.5V 至 5.1V
无流水线延迟,无周期延迟
1.8V 至 5V I/O 电压
具菊链模式的 SPI 兼容型串行 I/O
内部转换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