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金升阳有没有稳压器?

楼主(2013-04-25):
要3.3V输出,但是输入要3.4V也能稳成3.3V的,功耗要低的器件

网友A:
看上去是不是输入3.3VDC,输出3.3VDC,我记得金升阳好像有输入3.3VDC 输入范围正负5%,输出稳压的产品。你可以去金升阳查一下。但是不知道你的功率要求是多少?

网友B:
这么低的电压...
你要说清楚用在啥地儿?功率多大?
要求功耗低......难

网友C:
压降太低了吧。

网友C:
串联二极管吧。

网友D:
楼主说的这个有没有实际应用的场合啊,很少会听说这样的要求的,最常见的还是5V转3.3V,求指教!

网友E:
去金升阳网站看看的吧。

网友E:
不知道6楼真的是妹子吗?

网友F:
这么低的电压

网友G:
好低的压降  一定要用ldo?

网友H:
总的来说是配置的问题吧,应该是太低的缘故

网友I:
有这么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