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13-04-25):
(1) Void  write_595(unsigned  char  date)
         {  char i;
            For(i=0; i<8;i++)
            { if(date&0x80) IO0set=1<<6;
          Else IO0SET=1<<6;     }
                             }
ARM7中数码管显示数值的,date&0x80判断数据位的最高为是否为1,数据端口的第一个IO0set=1<<6是将6口置高点平可以理解但第二个IO0set=1<<6;怎么也是将6口置低电平就不明白了?IO0SET不是写入0为无效么?怎么还置低电平?

网友A:
IO0SET和IO0set不一样?

网友B:
这个代码看着真蛋疼,建议你自己实测一下好了
就格式上来看我真怀疑他的正确性。

网友C:
怎么看起来像是一道考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