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 LED问世了 家里都换了么

楼主(2013-04-25):
LED(Light Emitting Diode),发光二极管,是一种固态的半导体器件,它可以直接把电转化为光。LED的心脏是一个半导体的晶片,发光二极管。
    最初LED用作仪器仪表的指示光源,后来各种光色的LED在交通信号灯和大面积显示屏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一般照明而言,人们更需要白色的光源。
    当时研制的LED,所用的材料是GaASP,其发光颜色为红色。经过近30年的发展,现在大家十分熟悉的LED,已能发出红、橙、黄、绿、蓝等多种色光。然而照明需用的白色光LED仅在近年才发展起来,这里向读者介绍有关照明用白光LED。
    LED用途介绍
  1.可见光的光谱和LED白光的关系。众所周之,可见光光谱的波长范围为380nm~760nm,是人眼可感受到的七色光——红、橙、黄、绿、青、蓝、紫,但这七种颜色的光都各自是一种单色光。例如LED发的红光的峰值波长为565nm。在可见光的光谱中是没有白色光的,因为白光不是单色光,而是由多种单色光合成的复合光,正如太阳光是由七种单色光合成的白色光,而彩色电视机中的白色光也是由三基色红、绿、蓝合成。由此可见,要使LED发出白光,它的光谱特性应包括整个可见的光谱范围。但要制造这种性能的LED,在目前的工艺条件下是不可能的。根据人们对可见光的研究,人眼睛所能见的白光,至少需两种光的混合,即二波长发光(蓝色光+黄色光)或三波长发光(蓝色光+绿色光+红色光)的模式。所以白光LED的推广应用,尤其是高亮度白光LED在我国的推广还有一个过程。2.白光LED的工艺结构和白色光源。对于一般照明,在工艺结构上,白光LED通常采用两种方法形成,第一种是利用“蓝光技术”与荧光粉配合形成白光;第二种是多种单色光混合方法。这两种方法都已能成功产生白光器件。3.白光LED照明新光源的应用前景。为了说明白光LED的特点,先看看目前所用的照明灯光源的状况。白炽灯和卤钨灯,其光效为12~24流明/瓦;荧光灯和HID灯的光效为50~120流明/瓦。对白光LED:在1998年,白光LED的光效只有5流明/瓦,到了1999年已达到15流明/瓦,这一指标与一般家用白炽灯相近,而在2000年时,白光LED的光效已达25流明/瓦,这一指标与卤钨灯相近。有公司预测,到2005年,LED的光效可达50流明/瓦,到2015年时,LED的光效可望达到150~200流明/瓦。那时的白光LED的工作电流便可达安培级。由此可见开发白光LED作家用照明光源,将成可能的现实。普通照明用的白炽灯和卤钨灯虽价格便宜,但光效低(灯的热效应白白耗电),寿命短,维护工作量大,但若用白光LED作照明,不仅光效高,而且寿命长(连续工作时间10000小时以上),几乎无需维护。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白光LED定会进入家庭取代现有的照明灯。LED光源具有使用低压电源、耗能少、适用性强、稳定性高、响应时间短、对环境无污染、多色发光等的优点,虽然价格较现有照明器材昂贵,仍被认为是它将不可避免地现有照明器件。
    led-特点
   LED特点和优点   LED的内在特征决定了它是最理想的光源去代替传统的光源,它有着广泛的用途。 体积小---LED基本上是一块很小的晶片被封装在环氧树脂里面,所以它非常的小,非常的轻。   耗电量低---LED耗电非常低,一般来说LED的工作电压是2-3.6V。工作电流是0.02-0.03A。这就是说:它消耗的电不超过0.1W。使用寿命长---在恰当的电流和电压下,LED的使用寿命可达10万小时  高亮度、低热量、环保  LED是由无毒的材料作成,不像荧光灯含水银会造成污染,同时LED也可以回收再利用。 坚固耐用---LED是被完全的封装在环氧树脂里面,它比灯泡和荧光灯管都坚固。灯体内也没有松动的部分,这些特点使得LED可以说是不易损坏的。
   色温及颜色的应用:
  (1)光源的色温: 人们用与光源的色温相等或相近的完全辐射体的绝对温度来描述光源的色表(人眼直接观察光源时所看到的颜色)又称光源的色温。色温是以绝对温度K来表示。不同的色温会引起人们在情绪上不同的反应,我们一般把光源的色温分成三类:1.暖色光:暖色光的色温在3300K以下,暖色光与白炽灯光色相近,红光成分较多,给人以温暖、健康、舒适的感觉,适用于家庭、住宅、宿舍、医院、宾馆等场所。2.暖白光:又叫中间色,它的色温在3300K-5300K之间。暖白光光线柔和,使人有愉快、舒适、安祥的感觉,适用于商店、医院、办公室、饭店、餐厅、候车室等场所。3.冷色光:又叫日光色,它的色温在5300K以上,光源接近自然光,有明亮的感觉,使人精力集中,适用于办公室、会议室、教室、阅览室、展览橱窗等场所。
详情请搜索 汪汪号  xuh558

网友A:
LED很好节能,我家里的新房子全部是LED的

网友B:
我觉得LED的灯光不好

网友C:
什么都很好,就是价格太高!

网友D:
价格有些高啊

网友E:
太贵了,用不起!

网友F(2013-05-27):
以后装修LED必须的

网友G:
LED 灯光也是可选的,色温不同效果 不同。。。。。

网友H(2013-07-04):
LCD的还没换呢,个人觉得电视是最最没用的家电

网友I:
很容易坏,还不如节能灯

网友J:
记得以前从什么地方看过,高亮度的纯白的LED灯对人身体不好,好像是因为他的发光原理问题,发出来的光夹杂着很大程度的紫外线,不适合长期室内照明用,具体也记不太清了,希望有高手解答。

网友K(2013-11-05):
  蓝光频谱太多会伤眼
引用 网友L:
| 显示全部楼层

16楼正解那东西伤眼睛
白光LED大都是由蓝光激发,蓝光是至盲的光谱,,,,,,看多了蓝色光,会永久性不可恢复地伤害视网膜神经。

引用 网友L:
| 显示全部楼层
LED灯的光源发射的白光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是靠450~455NM波长的蓝光激发荧光粉,其中波长越低击发能力越强。通常LED光源的出厂波长控制在500NM之内,一般是450~455NM或455~460NM,都属于辐射伤害最强的区段。如果波长变大,那么激发荧光粉的能力就下降,发光效率就会降低。生产厂家为了追求亮度,通常会加强LED光源的蓝光强度,人眼如果长期看这样的光源,难免眼睛会受到蓝光伤害。
引用 网友L:
| 显示全部楼层
LED灯的光源发射的白光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是靠450~455NM波长的蓝光激发荧光粉,其中波长越低击发能力越强。通常LED光源的出厂波长控制在500NM之内,一般是450~455NM或455~460NM,都属于辐射伤害最强的区段。如果波长变大,那么激发荧光粉的能力就下降,发光效率就会降低。生产厂家为了追求亮度,通常会加强LED光源的蓝光强度,人眼如果长期看这样的光源,难免眼睛会受到蓝光伤害。

另外,还有一点,LED灯点灯的时间越长,光源中的荧光粉衰减越快,结果就会导致人眼接触的蓝光波段的光照越来越强烈,从而对人眼造成伤害。所以,长期在含有蓝光的LED灯下工作,容易让人产生头晕眼花、不舒服的感觉,甚至会造成眼晴伤害,使得患眼病的机率会有所提高。提醒,不要让眼睛长时间注视过亮的LED光源,以免眼睛受损。

家庭LED照明尽量少用,特别LED护眼灯处于试验期,只适合做工业照明。

网友M:
led貌似太亮了   其实家里我觉得更适合暖色的灯光

网友N:
价格有点贵,但是确实是节能

网友O(2013-12-10):
我家的楼道和卫生间的吸顶灯坏了,买了2套暖白13W的LED灯板替换了灯管,价格跟买灯管差不多,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