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隔离电源与非隔离电源主要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04-25):
(无正文)

网友A:
隔离电源:电源的输入与输出不地(或参考点)如AC/DC变换器输入AC端得地与输出DC地就是隔离的。

非隔离电源:电源的输入与输出供地(或供参考点)DC/DC变换器中无输出变压器的多为非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