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XP 74HC04的输入电平电压疑问

楼主(2013-04-25):
下图是NXP 74HC04的数据手册描述的输入电平电压参数,
高电平输入电压:为什么最小值比典型值要大?
低电平输入电压:为什么最大值比典型值要小?

网友A:
以VIH为例:在典型值的时候,器件就可以认识这个高电平了,在最坏情况下,“最小值”的时候才认识,严格来说,这个最小值是“最坏情况”的意思。

网友B:
我觉的中间那个typ应该指的是容限值,实际使用要远离这个值才可以

网友C:
同意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