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电流与拉电流

楼主(2013-04-25):
     当逻辑门输出端是低电平时,灌入逻辑门的电流称为灌电流,灌电流越大,输出端的低电平就越高。由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也可以看出,灌电流越大,饱和压降越大,低电平越大。
     当逻辑门输出端是高电平时,逻辑门输出端的电流是从逻辑门中流出,这个电流称为拉电流。拉电流越大,输出端的高电平就越低。这是因为输出级三极管是有内阻的,内阻上的电压降会使输出电压下降。拉电流越大,输出端的高电平越低。
        从网上看到这段话,对于这句话:由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也可以看出,灌电流越大,饱和压降越大,低电平越大。我不是很理解,当灌电流越大,饱和压降Uce不是越小吗?最好给个图,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CE间相当于一个电阻,通过这个电阻的电流越大,在这个电阻上的压降(饱和压降)越大,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间相当于一个电阻,通过这个电阻的电流越大,在这个电阻上的压降(饱和压降)越大,对不对? ...

等饱和时,CE间的电压应该大约为0.3V左右。

网友A:
楼主有这样的想法,是基于这个:Vcc=Ic*Rc+Vce(电压用V表示),那肯定是,Rc不变,随着Ic的增大,Vce肯定会减小,而不会是增大。对吧。
你想过没,为啥Ic会变大?Ic是受到Ib控制的。当Ib为一个固定值的时候,Ic也为一个固定值的。想想为啥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上Ib为固定的,Ic却是变化的呢?
粘下百度上的答案吧。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77807033.html。自己看看去。
我搜Vcc,Ic,Rc之间关系的时候发现的。不是搜索这个经典的疑问发现的。

网友A:
这个问题还得想一下,看看书,看看一些公式和电流电压之间的关系。

网友B:
看看书,看看一些公式和电流电压之间的关系。

网友C:
MOS DS内阻与流过他的电阻变方向相同,其它参数不变的条件下,电流大内阻大.
1、拉电流大,Q1 DS内阻变大,Q1 DS 压差升高,IO口对地电压变小。
2、灌电流大,Q2 DS 内阻变大,Q2 DS 压差升高,IO口对地电压变大。

楼主(2013-05-27):
引用 网友C:
MOS DS内阻与流过他的电阻变方向相同,其它参数不变的条件下,电流大内阻大.
1、拉电流大,Q1 DS内阻变大, ...

一般mos管额定电流越大,额定导通电阻也就越小。从其他地方看到这句话,是否与你所说的有些出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mos管额定电流越大,额定导通电阻也就越小。从其他地方看到这句话,是否与你所说的有些出入? ...

没明白你的意思?“一般mos管额定电流越大,额定导通电阻也就越小”这是对的。但是,不是电流大,内阻就会变小,在同等条件下,电流变大内阻就会变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mos管额定电流越大,额定导通电阻也就越小。从其他地方看到这句话,是否与你所说的有些出入? ...

你这句话说的是不同的mos管的特性规律,楼上说的是同一只mos不同工作条件。

而且你这句话说的是“一般”,还是有“二般”的情况的。

楼主,MCU里输出一般都是mos管。和三极管特性是有点不一样的。11楼解释的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你的意思?“一般mos管额定电流越大,额定导通电阻也就越小”这是对的。但是,不是电流大,内阻就会 ...

“一般mos管额定电流越大,额定导通电阻也就越小”,“但是,不是电流大,内阻就会变小,在同等条件下,电流变大内阻就会变大“这两句话还是不太明白,烦请讲一下。

网友E:
学习一下,硬件知识太欠缺了

网友F:
学习,这个需要慢慢意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mos管额定电流越大,额定导通电阻也就越小”,“但是,不是电流大,内阻就会变小,在同等条件下,电 ...

同等条件:加大MOS额定电流,必须降低MOS内阻,所以电流大的MOS相对小电流MOS内阻更小。
同等条件:同一个MOS电流加大时,MOS内阻也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