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升压方案--高压低电流,高手来!

楼主(2013-04-25):
现要做一升压电源,输入DC310V,输出540V,功率3KW,前辈推荐一个方案!

楼主:
小弟第一次设计这种电源,求大侠们多多帮助

网友A:
功率太大了   我搞不定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网友B:
我也搞不定,你用来干嘛啊

网友C:
年轻人冒冒失失...这个地儿基本都是微功率电源讨论的,你来问个3KW会有人回么
虽然都是大小功率都可以用PWM方式,电路框图也差不多,框图内部的具体方案、器件选择都天差地别
比如逆变环节:小功率多用MOSFET,驱动可以选择绕组反馈或芯片提供;大功率必须用到IGBT,这时候IGBT的驱动和驱动电路供电又成了问题....
看你好学,这个**拿去看

http://wenku.baidu.com/view/c78b0055ad02de80d4d840c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轻人冒冒失失...这个地儿基本都是微功率电源讨论的,你来问个3KW会有人回么
虽然都是大小功率 ...

(⊙o⊙)…微功率电源讨论。。。感谢分享资料

网友D:
这个太难了

网友E:
和低压DC升压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功率大很多,开关管需要选IGBT。可以看下功率因数校正方面的资料,类似的。

网友F:
开关管需要选IGBT

网友G:
电压太高,怕死~

网友H:
6A 540V, 貌似俺可以做出来.
只不过比较好奇你的310V DC 是哪来的? 不要告诉俺是220Vac市电整流得到的.....

网友I:
谁说不能?…你不能搞是自己能力问题:不能说二姨不能搞哇?!…     楼主能否付方案、技术开发费哟?…

网友J:
这个看起来很疯狂的。

网友K:
14楼会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