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紧急求助 mini52的板子 离开nulink不能运行

楼主(2013-04-25):
脱离nu-link  就不能运行启动, 一旦接上nu-link 在线调试一下,就能运行,停止在线调试,程序也能运行. 程序可以运行时,发现ICEclk为低电平. 脱离nu-link后, 该引脚,变为高电平,程序便不能运行.

网友A:
是不是板子的供电问题,用nulink供电了

楼主:
电源没有问题. ..奇怪了... 不知道是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用了上拉100K,104电容对地的组合,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上拉电阻有点大了

楼主:
我再试试看

网友C:
时钟源设置问题

楼主:
nikel明示.我选择了内部晶振 ,外部晶振, 都有同样的问题.把bod复位使能后,好了很多

网友D:
配置及程序及硬件都 可能有问题

楼主:
好的  感谢9G的悉心指点.

网友E:
可能是电源不干净。

网友F: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遇到过,就是程序烧录进去后要按一下复位才运行,修改头文件也一样。

网友G:
我的也一样,烧录第一次运行正常。 然后搞掉电池 再上电 就运行不正常了。而且 快速拔插几次电池 又正常。 10K+0.1UF 的电路。有没说没解决方法啊 ?

楼主:
偶也是觉得不太稳定

楼主:
复位电路有些问题. 莫非和电源的特性也有关.我的vcc 上升和下降可能都比较缓慢

网友D:
LDO脚 上的电容 拆了看看。

楼主:
再次感谢9G 有9G的支持,决定继续深入学习新唐M0

网友H:
用ICP软件读取下 看你是不去设定到LDROM启动 但是LDROM没程序 看下是不是配置了Dataflash

网友F: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原厂都解决不到,复位电路是10+0.1uf,不过可以看看外围电路有无问题影响到了单片机。

网友D:
什么原厂解决不了?拿来给我看看。我上次帮助新唐生产了几千套的MINI51 TINY 的板子 ,也没有发现有过问题解决不了的。

楼主:
哈哈 其实都是不了解片子惹的话.因为时间关系 还没有去深入mini51 .等下面详细分析后.给出大家结论. tiny板子下载过无数次 没有发现过问题.所以猜想 还是我的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