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ID与PC通信时,PC发给HID的数据经常等死,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25):
我用STM32的HID例程改的,用的端点1,输入,输出。最大字节设成64字节。PC端,先枚举设备,成功了,然后用得到的路径打开设备 用了两个CreateFile()分别用来读和写,用ReadFile(异步) 和WriteFile(同步) 来读写设备。都能成功。但是,在WriteFile的时候,如果频率过高,就卡死在那里了。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如果用两个端点:1和2分别作输入输出,PC端应该怎么做,来指定这两个端点,我试了,只能用到端点1。
    deviceHandle = CreateFile (deviceDetail->DevicePath,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        // no SECURITY_ATTRIBUTES structure
                OPEN_EXISTING, // No special create flags
                FILE_FLAG_OVERLAPPED,
                NULL);

网友A(2014-01-25):
lz,可以问个问题吗,hid的鼠标设备和按键设备的stm32的程序的发送数据的语句都是一样的吗,我的hid的键盘的程序无法发送按键的值,不知道是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