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稳压与非稳压输出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3-04-25):
您好,一直在用电源模块,但是关于输出稳压与非稳压一直没搞清楚,到底什么时候用稳压,什么时候用非稳压呢,请高人指导一下!

网友A:
这个难道不是根据你系统的要求吗?

字面的意思很明显,输出稳压就是输出的电压相对是稳定的,一般会关注输出进度、调整率等参数,一般精度高的可以做到正负2%-3%,例如后面给A/D转换。后面如果是CPU输入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选择非稳压输出的产品,这种产品一般会根据输入的不同而有一定的波动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道不是根据你系统的要求吗?

字面的意思很明显,输出稳压就是输出的电压相对是稳定的,一般会关注输 ...

同学们,大家跟我一起给这位同学鼓掌

网友C:
1、对输出电压精度要求高的一般用稳压输出电源,如后端接A/D D/A 、运放电路、MCU等,一般简单通信隔离就用非稳压电源模块就OK。
2、输入电压比较宽的往往采用 稳压电源,定电压输入的采用非稳压多

归根结底还是看应用,稳压模块一般比非稳压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