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GA有一个点连不出来!

楼主(2013-04-25):
上图: ,能看清楚吗,BGA第三排第二个有个点连不出来,周围没空间了,这种夹在中间的一般怎么处理,加焊盘的话是不是要把焊盘的大小改一下,我那个焊盘明显放不下。

网友A:
过孔改小点,线也可以细点

网友B:
你球径多少?线径多少?过孔又是多少?
过孔线径改小点,打4个球中间即可

楼主:
线是8MIL的,过孔不懂阿。。。。。本人小菜鸟,那我就把过孔改小吧,感谢楼上的回答,再问一个,一般BGA内可以改多细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