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音频功放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3-04-25):
因为要做一个小音响,双声道,需要用到音频功放,在这上面遇到一些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
1、两个喇叭功率分别为3W,用多大功率的功放合适?
2、设计时,是功放的功率要比负载功率大还是负载功率要比功放功率大?
3、目前使用的是CS3793  3w的功放,两个3W的喇叭,锂电池供电,放音时,总电流在550MA以内,但发热很严重,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帮忙解析下,不胜感激!

楼主:
补充:喇叭是4欧3W的

网友A:
比负载功率小的话也没问题的,你1W的功率,接上8W的喇叭,喇叭照样是想的。至于发热问题,楼主最好把你外围电路发上来看看,隔直电容没问题的话发热不会严重的,是不是电路上面还存在小的缺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负载功率小的话也没问题的,你1W的功率,接上8W的喇叭,喇叭照样是想的。至于发热问题,楼主最好把你外围 ...

听说过喇叭失真,是否就是喇叭功率太小比功放小,使得驱动过大造成的?

网友B:
没图没真相,全都要靠猜。建议楼主上个原理图

网友C:
喇叭功率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没真相,全都要靠猜。建议楼主上个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