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温度系数是由材质决定的吗?

楼主(2013-04-25):
我的疑惑是,同样材质、工艺的电阻怎么会有跨度那么大的温度系数差?
另,在运放电路中确定电路增益的电阻,使用相同型号、批次的电阻,是否温度引起的阻值变化能相互抵消呢?
例如:A=R1/R2,如果温度系数同为1%,变化温度20度,A=(R1*1.2)/(R2*1.2)=R1/R2

楼主:
仅Vishay P系列贴片电阻数据表中,同为NiCr膜,TCR有5、10、25、50、100等多个等级

网友A:
A=R1/R2是抵消了,但(R1+R2)、(R1-R2)以及(R1*R2)确无法抵消。

网友B:
估计, 主要还是材料的问题, 或许工艺和处理也能改变这方面的性能

网友C:
电阻率不仅与材料有关,与工艺关系也很大。
铜线是冷拉加工出来的,冷拉之后电阻率变大(同时抗拉强度、硬度也增加),退火后电阻率又减小(同时变软)。锰铜也是如此,所以锰铜标准电阻都要经过退火处理。
金属膜电阻,金属是蒸发到陶瓷基材上的,加工时温度不同,制成电阻后的金属膜电阻率以及温度系数也不同。

网友D:
与材质和封装有很大关系

楼主:
那么,同一批次的金属膜电阻,TCR的值是接近呢?还是区别很大(在其给定范围)?
这些电阻材质、工艺条件应该都是一致的吧?
再有,对于电位器,由触点分开的两个部分,是否TCR就应该是一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