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ega128串口接收中断问题。

楼主(2013-04-25):
如下,错误一:putchar函数,有了它,rxtemp值为0;
      错误二:PORTA 和PORTC仅一个端口能赋值,谁在前面,谁可以正确赋值。
      错误三:PORTA 和PORTC本应该在main()中 ,但中断中程序已经运行不正确,main()中更无法运行正确。
各位大神,求指教。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19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unsigned char status;
status = UCSR0A;
rxtemp = UDR0;//
//CLI();
//putchar(rxtemp);// 不知为何,有了它,下面rxtemp值都变为0
PORTA = SEGtable[(rxtemp/8)];
PORTC = SEGtable[(rxtemp%8)];//仅第一个端口赋值能用,第二个不可以。

//SEI();
}

网友A:
这个是IO口的事情吧,应该没那么复杂的啊

楼主:
请问 应该怎么改? 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