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老是不能识别stm32f407vgt6

楼主(2013-04-25):
自己做的stm32f407vgt6板子,为什么JLINK有时候可以识别,但识别一段时间过后又不能识别了呢?要是再过一天左右  又可以识别了,但下载几次又不能识别了 不能识别的情况下也不能进行ISP下载,STLINK也无效。
芯片刚焊接到版子上的时候还都OK,曾经烧写过几十次800K左右的程序。但现在就是一天只能下载几次,但只要通电一些时间,STM32f407vgt6就不能识别了。哭了,又要等到第二天才能下载。

网友A:
呵呵,是不是系统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不是系统不稳定。

自己画的板子的确不能确定是不是板子不稳定。
但刚开始都好好的呢

网友B:
谁焊的板子呢, 手工的实验板, 什么可能都会发生, 建议先好好检查检查.
先排除电源啦, 连接啦, 虚焊啦等等的低级错误.

网友C:
手工焊接的电路板   仔细查一查   虚焊   连焊   这些都是问题   仔细排查一下啊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焊的板子呢, 手工的实验板, 什么可能都会发生, 建议先好好检查检查.
先排除电源啦, 连接啦, 虚焊啦等等的 ...

这应该不可能的。 我的情况是,有的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刚开始可以,后面又不可以。
就是有可以过呢。

网友B:
正因为有时候可以, 有时候不可以, 才让你关注这个方面.

网友D:
以我多年经验,很有可能是仿真器太旧了,插口松动了:lol

网友E:
换仿真器吧

网友F:
1、板子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2、看JLINK的指示灯;
看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F:
JLINK的连接线长度等也有关系,如果是这个问题,降低速率;
还有晶振旁边的电容等
电源也很关键

网友F:
几年前,也老出现这种问题。
现在很少出现

楼主:
我把我的电路图给大家看下。
我自己是排除硬件上面的原因的。因为板子刚开始可以正常下载,下过上百次近1M的程序后,渐渐开始出现不能识别的现像。直到现在,下载一次程序后,就不能识别了,要过一天左右时间,可以再识别。再下载一次程序后,又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板子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2、看JLINK的指示灯;
看有没有什么提示

识别不到的时候,JLINK指示灯一直闪。
下面是JLINK连接时,不能识别CortexM4内核 的图片

网友G:
极有可能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F:
那你还是再焊块试试,一直闪,说明J LINK没问题。
当然你可以安装更高版本的试试,并升级J LINK内部程序

网友H(2013-06-23):
这篇**对你可能有帮助,问题可能就是有程序还在运行与想要运行的程序发生冲突
我没有发链接的权限,你自己找吧<调试器不能连接到STM32的问题与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