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跪等(项目要用)---蛋碎的PMOS控制疑惑求教

楼主(2013-04-25):
各位大侠,
   见图中,峰值采集电路,M1,M2形成电容CH的泄放电路。,3N163的引脚图。此峰值采集电路为《基于OP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中的图。
   整个峰值采集电路工作方式能看明白,但其PMOS控制的泄放电路疑惑不已。
   M1,M2为PMOS---3N163,四个引脚G,D,S,B均引出来了。
   1,看图中M2的工作,对M2来讲,K2为M2的S端?因为是CH放电时电流的流向为K2-->K3。但一般MOS的画法K2貌似都是D端?
   2,如此看来,那M1的K1端为其S端,K2为其D端?
   3,M1的B极为何不直接和K1短接-------OA2一直处于稳定的负反馈状态,VO输出端和K1电位始终相等。
   4,是不是对M2的控制电压是V-GD?因为其衬底B和K3极(K3极貌似为D极)连接在一起了。不知道这个MOS可不可以对称控制--虽然MOS管电路结构看似对称,但据我做IC设计的同事讲,有些MOS不能对称控制。
  十分感谢!

楼主:
自己不顶下会沉了。这个MOS管估计比较冷门,很多人没用过。一般MOS都是三条腿封装的。

楼主:
高手今天都比较忙,还是自己买器件动手做试验了。

网友A:
当Vo的电压高于Vch,M1截止。Vo通过R3放电。可能是为了实现Vch与Vo的同步放电。
倒是R2与D3的存在让人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Vo的电压高于Vch,M1截止。Vo通过R3放电。可能是为了实现Vch与Vo的同步放电。
倒是R2与D3的存在让人不解。 ...

VO电压一直是等于VCH的。

网友B:
1,看图中M2的工作,对M2来讲,K2为M2的S端?因为是CH放电时电流的流向为K2-->K3。但一般MOS的画法K2貌似都是D端?
    对M2来讲,K2为M1,M2的D端,
2,如此看来,那M1的K1端为其S端,K2为其D端?
   对头
3,M1的B极为何不直接和K1短接-------OA2一直处于稳定的负反馈状态,VO输出端和K1电位始终相等。
   这就是MOS的衬底效应了。理论上跟随器输入输出相同,实际有点偏差
3,是不是对M2的控制电压是V-GD?因为其衬底B和K3极(K3极貌似为D极)连接在一起了。不知道这个MOS可不可以对称控制--虽然MOS管电路结构看似对称,但据我做IC设计的同事讲,有些MOS不能对称控制。
  控制方式还是一样的,开关是同开同关。只是前一个开关为了降低泄漏而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看图中M2的工作,对M2来讲,K2为M2的S端?因为是CH放电时电流的流向为K2-->K3。但一般MOS的画法K2貌似 ...

十分感谢大侠!
  对大侠的回答加上这几天的思考仍然有以下疑惑:
  1,看图中M2的工作,对M2来讲,K2为M2的S端?因为是CH放电时电流的流向为K2-->K3。但一般MOS的画法K2貌似都是D端?
    对M2来讲,K2为M1,M2的D端,-------------------大侠的意思是K2为M1以及的D极。个人觉得K2为M2的S极呢?因为电流的流向。
2,如此看来,那M1的K1端为其S端,K2为其D端?
   对头。
3,M1的B极为何不直接和K1短接-------OA2一直处于稳定的负反馈状态,VO输出端和K1电位始终相等。
   这就是MOS的衬底效应了。理论上跟随器输入输出相同,实际有点偏差----------大侠指的衬底效应具体是指?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几天,今天早上我把MOS的图画了出来分析了一下,以下的解释好像可以:若M1的B连K1,则B与K2间形成了一个反向的二极管,从而会泄露掉一部分CH点电流,从而形成漏电
3,是不是对M2的控制电压是V-GD?因为其衬底B和K3极(K3极貌似为D极)连接在一起了。不知道这个MOS可不可以对称控制--虽然MOS管电路结构看似对称,但据我做IC设计的同事讲,有些MOS不能对称控制。
  控制方式还是一样的,开关是同开同关。只是前一个开关为了降低泄漏而增加的。--------大侠指的控制方式还是V-GS电压控制?这点我再开一个帖,被这MOS的控制搞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