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s电容的通俗称呼是什么?

楼主(2013-04-25):
看到一个评估板上有种电容,查型号发现叫pps电容,pps是聚苯硫醚的意思。但是去电子市场打听,大部分商家都没有听说过。
倒是有个商家说就叫薄膜贴片电容,然后拿出了一卷松下的贴片电容,根据型号网上一查还真是pps材料的电容。
这种材料的电容有没有直插的,要是去电子市场购买,要叫什么名称??

网友A:
"高压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器"PPS
这是厂家技术资料给的名称。

网友B:
楼主用这种电容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这种电容做什么

因为我看ADS1230的评估板上,芯片的五脚和六脚之间用的就是这种电容

网友B:
日本松田工业技术研究所最近推出一种新型电容器。这种电容器时效小,允许误差也小,是一种最适合用于高精度滤波电路和振荡电路的P PS薄膜电容器此电容器具有温度系数平滑、介质衰耗小等特点。其外壳用环氧树脂进行真空浸饱。其使用温度范围为一40~十肠吧,额定电压为直流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