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片AD芯片可以用FPGA的一个IO控制吗

楼主(2013-04-25):
多片AD芯片的CS 可以连接在一起,然后用FPGA的一个IO控制吗? 同时工作
多片AD芯片 所有控制引脚均用 此方法,可以吗

网友A:
片选信号应该分开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选信号应该分开控制。

我想让多片AD同时工作。FPGA的IO不够。
打算AD相同管脚都接在一起

网友B:
只要驱动能力够(最大23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驱动能力够(最大23ma)

AD管脚不需要 FPGA太大电流吧。
clk  DIN
CS
这些都共用
DOUT除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让多片AD同时工作。FPGA的IO不够。
打算AD相同管脚都接在一起

多片AD同时工作的话可以接到一起的,要是不同时工作就不能接到一起,你算一下多片时驱动能力是否够,不够得加驱动芯片了。

网友C:
一般的都是多片AD共用数据总线,通过CS来选择AD,这样从编程角度来说也容易做一些,如果每个AD的数据总线都是单独的,那程序岂不是很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都是多片AD共用数据总线,通过CS来选择AD,这样从编程角度来说也容易做一些,如果每个AD的数据总线都 ...

我AD同时工作,CS没必要分开

网友D(2013-11-07):
引用 楼主:
我AD同时工作,CS没必要分开

请问下多AD芯片接FPGA的方法

网友E:
可以同时接在一个脚上的,FPGA的电流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