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总结:Linux下nfs文件共享方式

楼主(2013-04-25):
    如何实现Linux服务器间共享文件?其实方式有很多种(ftp、smba、nfs)本文介绍Linux下nfs文件共享方式和实现的方法。
    1、首先要开启portmap和nfs服务。
    serviceportmap start
    service nfsstart
    2、查看服务是否开启。
    netstat -ntpl
    3、修改 /etc/exports
    vi /etc/exports
    #/home/temp *(rw,sync,no_root_squash,all_squash)
    /home/temp *(ro,sync,no_root_squash,all_squash) (/home/temp 表示要被共享的目录
    /mnt/inst *(ro,sync) (* 表示任意地址
    下面是一些NFS共享的常用参数:
    rw:             可读写的权限;
    ro:             只读的权限;
   no_root_squash: 登入到NFS主机的用户如果是ROOT用户,他就拥有ROOT的权限root_squash:
    在登入 NFS 主机使用目录的使用者如果是root 时,那么这个使用者的权限
    将被压缩成为匿名使用者,通常他的UID 与 GID 都会变成 nobody 那个身份;
   all_squash:     不管登陆NFS主机的用户是什么都会被重新设定为nobody.
   anonuid:        将登入NFS主机的用户都设定成指定的userid,此ID必须存在于/etc/passwd中。
   anongid:        同 anonuid ,但是变成group ID 就是了!
    sync:           资料同步写入存储器中。
    async:          资料会先暂时存放在内存中,不会直接写入硬盘。
   insecure         允许从这台机器过来的非授权访问。
    4、exportfs-a (到处所以共享的目录)
    exportfs -rv(相当于重启NFS)
    5、showmount-e 127.0.0.1 (查被共享的目录)
    Export list for 127.0.0.1:
    /mnt/inst *
    /home/temp *
    6、在客户端输入所需要的共享文件。
    mount -t nfs 192.168.111.1:/mnt/inst /mnt (mount服务器上的共享目录
    7、在客户端使用mount命令,就可以看到刚才被mount的文件了。
    这样简单的就是实现了文件共享。

网友A:
写的比较仔细,顶了

网友B:
是挺细的

网友C:
很全的配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