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里的电源模块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3-04-25):
想用手机电池给射频模块(SIM300S)供电,实现彩信收发、通话等功能。SIM300S要求电源为4.2V,且瞬间可达2A。我看别人的设计是用LM2576,很大很笨重。再说LM2576是降压的,而我从电池的3.7V到4.2V,应该升压。不知道手机里的电源模块是怎么做的,怎么那么小巧?或者,哪位能给推荐个大功率、小巧的升压模块?贵点也行。谢了

楼主:
请大家随便给点建议啊

网友A:
开关电源模块可以满足大功耗且小巧,线性电源模块的原理是要用电容滤波,当要滤除的噪声信号低时,要求电容特别大个,模块就要做的很大吧,,路过。。

网友B:
手机里的电源都是集成在一起的,这个叫PMU
而且一般的手机无线IC或模块都是直接供电VBAT.输入电压相对较宽
你的应用,要么换2串电池,搞个2A LDO
要么找个升压 不过升压带来效率问题 不建议使用
要么换无线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 手机维修基础经典教程 353页 18.3M 高清...
〓 手机原理及维修相关专辑 13册 195M 〓
〓 精解诺基亚手 ...

T叔,对于您,我只能膜拜了,但是我只是想您是否能大概的透露下,您现在做什么工作。大概就行,我只是想找个榜样。膜拜。

网友D:
哈哈,退休在家做点小项目,贴补家用.无牌无证一个人的公司,软件硬件结构模具样机工装采购一人挑.说来惭愧,68年开始闹革命,奋斗一生,临了退休金才2k多点,幸亏平日积累了一肚子本事,老了还能干点什么贴补生活.年轻时农民工人厂长所长都干过,党政工团都占一席,下课了,神马都成浮云.记住,只有肚子里的本事才是你的,能陪你养老.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退休在家做点小项目,贴补家用.无牌无证一个人的公司,软件硬件结构模具样机工装采购一人挑.说来惭愧,68 ...

T叔,您老人家满腹经纶,能否赐教一下做一个范围在0.8MHz到1.5MHz频率跟踪系统。输出正弦波,打算用纯硬件锁相环实现。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有的说74HC4046能做到,可有些又说那个IC最多能做到1MHz。纠结当中啊,亦或者T叔您老有啥好的方案推荐一下,小生不胜感激!!!

网友D:
可以的
74HC4046/74HCT9046A/CD4046 :
振荡器频率在线计算器
http://www.838dz.com/calculator/1804.html

网友F:
SIM300本身就是按直接连锂电设计的,不需要稳压,电压范围3.4~4.5V。

网友G:
大概就行,我只是想找个榜样。膜拜。

网友H:
手机模块的工作频率都很高,所以可以很小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哈哈,退休在家做点小项目,贴补家用.无牌无证一个人的公司,软件硬件结构模具样机工装采购一人挑.说来惭愧,68 ...

你太牛叉了,看来这辈子没白活啊。

网友J:
呵呵 勤奋 就能赚到钱的。

网友K:
这个我也不会,我也想知道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哈哈,退休在家做点小项目,贴补家用.无牌无证一个人的公司,软件硬件结构模具样机工装采购一人挑.说来惭愧,68 ...

大叔感觉你啥都知道呀  我是一个大三的学生 感觉未来有点迷茫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大叔感觉你啥都知道呀  我是一个大三的学生 感觉未来有点迷茫啊

多动手,多实验,多逛二姨家,必有成效.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哈哈,退休在家做点小项目,贴补家用.无牌无证一个人的公司,软件硬件结构模具样机工装采购一人挑.说来惭愧,68 ...

受教

网友N:
高手是玩出来滴
  玩累了也没成高手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哈哈,退休在家做点小项目,贴补家用.无牌无证一个人的公司,软件硬件结构模具样机工装采购一人挑.说来惭愧,68 ...

这也是我小小的理想。。从北京回老家了就这样。。赞一个!!!

网友P:
大叔很V5

网友Q:
生不逢时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D:
哈哈,退休在家做点小项目,贴补家用.无牌无证一个人的公司,软件硬件结构模具样机工装采购一人挑.说来惭愧,68 ...

神人,膜拜。

网友S:
T叔,你太牛啦。

网友T:
引用 网友D:
哈哈,退休在家做点小项目,贴补家用.无牌无证一个人的公司,软件硬件结构模具样机工装采购一人挑.说来惭愧,68 ...

我也想有自己的工作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