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的ePWM是不是也可以分开使用?

楼主(2013-04-25):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以吧,记得好像只能分配给一个吧。

网友A:
具体的也不清楚。帮你顶一顶。

网友B:
可以分开使用。但分开使用时,TB还是用的一个,也就是说,PWM的频率是一样的,

可以对CMA和CMB寄存器分别更新,就可以得到不用的占空比。设置不用的触发事件,就可以控制其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