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双电源供电,实验室已经惨不忍睹了.......

楼主(2013-04-25):
有没有搞过的,一起来掺和掺和,已经炸了一堆电容了:Q

网友:
电容极性搞反了?

楼主:
不是,不是,是不合适........:'(

楼主:
现在想想老恐怖了,晚上继续

网友A:
这个电容的抗电压性能低了吧?选大一点的,什么400V的,应该不会爆炸

网友B:
在搞电源设计时   必须要考虑好每一个环节   保证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计算清楚了   这样才会有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搞电源设计时   必须要考虑好每一个环节   保证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计算清楚了   这样才会有把握 ...

受教育了,以后老老实实的,认认真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实验室就跟过年一样

;P过年喽,哈哈

网友D:
我在补脑你实验室里的情形

网友E:
容值耐压极性是最基本的......
材料容易让人忽视,钽电容和铝电解很有点区别的...

网友F:
电压过大了吧。

网友E:
你用双电源是为了升功率?不炸才怪,开关电源输出并联做功率升级是很麻烦的,不建议使用

网友G:
楼主能否简单介绍下使用电源的详细情况,供大家学习和吸取经验咯!

网友H:
当时参加电子竞赛的时候,就是电容噼里啪啦的响。

网友H:
学软件的,比较佩服。

网友F:
喜欢听那个砰的声音

网友I:
搞炸了过来留名。

网友J:
极性接反了是不是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