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PNP三极管

楼主(2013-04-25):
学艺不精,请问Q5是不是555的3脚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导通?Q5的工作状态?还有R11是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是的 ,导通后Q5上面电机才能正常工作吧,R11当然是限流用的: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导通后Q5上面电机才能正常工作吧,R11当然是限流用的

我看了下资料,发现好像是3脚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导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资料,发现好像是3脚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导通的...

恩,低电平时导通,电阻的作用是限流的作用吧,我也不是很懂,也有可能是防止基极电流过大会对IC造成影响~?

网友C:
2脚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相当于1,3脚接通对地。B1工作。

网友D:
1:低电平导通
2:开关状态
3:限流

网友E:
不太明白

https://bbs.21ic.com/大闹天宫http://www.8910.tv/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低电平导通
2:开关状态
3:限流

请问下 这个限流电阻的阻值是怎么算的?

网友F:
最好用NPN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下 这个限流电阻的阻值是怎么算的?

电阻限定三极管基极电流。三极管处于开关状态,基极电流的大小要使三极管能够进入开关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G:
要看你Q5的说明了吧,如果基极电流大了,管子导通后发射机电流也大,太大了会烧坏管子,这个应该看管子说明吧,看看管子能承受多大的电流吧
这个管子是这样的,U12间电压大于开启电压,这个管子在这只是放大电流的作用,

网友H:
只是做开关的话建议换成NPN的管子

网友I:
U12间电压大于开启电压,这个管子在这只是放大电流的作用,

网友J:
三极管经常用来要么放大电流,要么就是开关作用~~~
这里应该是做开关用~!

网友K:
P管驱动不是这样画的。

网友L:
1,导通电压顺箭头过,箭头指向哪,哪里是低电平时才能导通。
2,R11应该是限流电阻

网友M:
低电平导通,
电阻限流!

网友N(2013-11-30):
引用 网友M:
低电平导通,
电阻限流!

OK

网友O:
低电平导通,R11起限流作用,不过这里不用改用三极管,应该用个P-MOS

网友P:
最好把电机这部分放到集电极这端,会更好点。

网友Q:
引用 网友K:
P管驱动不是这样画的。

也能正常工作,只是使用上不规范而已。

网友R(2014-04-18):
R11是限流电阻,输出PWM控制三极管,低电平导通,二极管起保护作用。

网友S:
MOS更好用,记得下拉电阻一个

网友F:
最好换成:N MOS或者NPN三极管控制;
按楼上意见,加个下拉电阻;

负载2端的续流,最好选择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T:
换成N-MOS吧

网友U:
改用pmos管来做,这样电压才能足够驱动电机,那个应该作为限流作用

网友V:
低电平导通,R11起限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