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啊】关于adc程序的

楼主(2013-04-25):
从b口输出结果的时候,为什么是PORTB=~res?要取反?res是从高八位寄存器读取的转换结果,结果共8位

网友A:
这个没啥,就是作者自己设计的需要而已

网友B:
具体说说你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说说你要做什么?

就是这个,老师给的一个示例程序,只说了从ACD0引脚输入,然后显示到portb的时候就加了~,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啥,就是作者自己设计的需要而已

是这样啊~我知道语法上没有错误,就是功能上不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老师给的一个示例程序,只说了从ACD0引脚输入,然后显示到portb的时候就加了~,不理解 ...

B口出来接的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口出来接的什么东西?

是啊,关键看看B口接的啥,如果是LED,那就可以看到ADC结果的变化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关键看看B口接的啥,如果是LED,那就可以看到ADC结果的变化啊

是滴  我估计就是八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滴  我估计就是八个灯

嗯,接的是八个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写成PORTB=~result,而不是PORTB=result呢?

网友C:
这个感觉应该跟led的接法时有关系的
仔细想想应该就是那么一回事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接的是八个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写成PORTB=~result,而不是PORTB=result呢?

采样全部为1的话  让灯全亮  如果为零  让灯全灭?  建议你上个原理图  验证一下我的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全部为1的话  让灯全亮  如果为零  让灯全灭?  建议你上个原理图  验证一下我的猜想 ...

不好意思啊,我这还没有原理图,谢谢你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这还没有原理图,谢谢你啦

那你把程序下载进去看看  看看猜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