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规格图片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3-04-25):
三极管的一个曲线图,那个X 和Y轴老是出现5代表什么意思啊,麻烦大侠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A:
你查一个跟它差不多的恭东西 对照一下

网友B:
可以理解为fifth, 也可以理解为 X5 ,还可以理解为half ;
反正就是前一个刻度乘以5 .
看上去就这么回事。

网友C:
没见过对数坐标?

楼主:
没有。。。我查下对数坐标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