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电路出现了怪现象。

楼主(2013-04-25):
这是我的电路,测量A点的波形
居然是这样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共模噪声。看不出你这电路是干啥用的

网友B:
具体参数都不说下让人如何分析啊

网友C:
共模噪声,你是不是考虑可以用差分输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噪声。看不出你这电路是干啥用的

是一种脉冲恒流源,,不知道这种噪声怎么消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参数都不说下让人如何分析啊

是一种脉冲恒流源,频率1MHz,,现在接地端出现了如图的噪声,不知道如何解决,,着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种脉冲恒流源,,不知道这种噪声怎么消除啊。。

脉冲恒流源?那你电流反馈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恒流源?那你电流反馈在哪???

这个负反馈就是为了稳流的。。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负反馈就是为了稳流的。。不知道对不对啊?

A都接GND了,还能反馈出什么信号?理想情况下,无论电流多大,反馈电压都是0.
起码A对GND应该串个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都接GND了,还能反馈出什么信号?理想情况下,无论电流多大,反馈电压都是0.
起码A对GND应该串个电阻啊 ...

本来是有一个采样电阻的,我把它去掉了,按理说接地了就应该是0,但是A点的电压却是照片中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来是有一个采样电阻的,我把它去掉了,按理说接地了就应该是0,但是A点的电压却是照片中的样子,,不知 ...

接地不良。还有就是Q1双栅应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地不良。还有就是Q1双栅应该短接。

谢谢你,我这个电路是在面包板上做的,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E:
R3上并联一个电容看看

另外在A点对地加电阻,C1跨接在A点对地电阻上去而不是直接跨接在电阻R1两端,或者在加一个电容跨接过去,C1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R3上并联一个电容看看

另外在A点对地加电阻,C1跨接在A点对地电阻上去而不是直接跨接在电阻R1两端,或者在 ...

是要打算把噪声滤了吧?:P

网友F:
是共模噪声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要打算把噪声滤了吧?

测试下来效果如何,没有见你的下文了啊

网友G:
电路本身有点问题吧,感觉场管下应该接个电阻。然后你那个补偿电容也太大了。

网友H:
不知道如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本身有点问题吧,感觉场管下应该接个电阻。然后你那个补偿电容也太大了。 ...

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因为MOSFET关断的时候,由于寄生二极管的恢复时间所限制,会有一个负向的过冲,再加上线路上的寄生电感,才会产生振荡,用RCD吸收一下就行了,,呵呵,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I:
测量方法不对,示波器探头的接地点要紧可能靠近A点,电路问题是另外的问题。

网友H:
脉冲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