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滤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3-04-25):
5V数字逻辑系统中,无时钟源,输出有一个100ns左右的上升脉冲或者是下降脉冲。能否通过数字逻辑或者什么方式将这个上升或者下降的脉冲滤除掉。一位是8us左右,这个100ns的脉冲会影响到位的“0”和“1”的判断。

网友A:
数字信号是模拟信号的特例,这个上升和下降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现象,怎么影响到你的电路了

网友B:
上个电路图看看?没图没真相

楼主:
见附件的图。怎样将OUT的小脉冲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