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生电 传感器 电压检测 请教

楼主(2013-04-25):
各位大侠,请教下俺的 光生电 传感器 电压检测方案

光生电 传感器的 性能如下:
1、内阻:500K 左右;
2、光生电压范围:0~200mV;
3、电流:约 1nA 左右(这个是利用Keithley 2400 供电50mV下测的的电流);

目前采用 C51单片机 做数据处理,  用的TM7709 24位 ADC ,不过这个ADC输入阻抗太小,估测只有150K 左右;
将传感器直接接到 ADC上 就没任何信号了;

光生电电压 用 fluk 万用表 mV档可以直接检测出来;

特请教各位大侠,推荐个检测方案,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主已经知道传感器输出电流1mA,后级A/D输入电阻150k欧,那么电流乘电阻为0.15mV,此即A/D输入电压。

网友B:
加一个前置放大吧

网友C:
加差模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已经知道传感器输出电流1mA,后级A/D输入电阻150k欧,那么电流乘电阻为0.15mV,此即A/D输入电压。
...

你好, 不是 1mA, 是 1nA,  如果是 1mA, 那就随便找个  运放放大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前置放大吧

你好,能推荐个  运放的型号吗?

网友D:
OPA363 可以考虑试试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能推荐个  运放的型号吗?

7楼推荐的可以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OPA363 可以考虑试试

非常感谢!

另外问下, 使用 ICL7135 型号的 ADC 输入阻抗是否可以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7楼推荐的可以

非常感谢!

另外问下, 使用 ICL7135 型号的 ADC 输入阻抗是否可以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