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or 模拟信号

楼主(2013-04-25):
请问如何在PSoC Creator中把一个模拟信号除以10
PS:最好不需要外加硬件电路,直接软件实现~

网友A:
请问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拟信号,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拟信号,电压范围是多少?

电压信号,0~1V 主要是在200m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信号,0~1V 主要是在200mV左右

那你把信号幅度降低 10 倍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B:
可以用模拟选择器,一路接信号,选择几路接地,加上适当的时钟和编码电路,应该可以达到降压的效果吧~菜鸟路过

网友B:
改变占空比,然后接个电容,去下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