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明白上拉电阻

楼主(2013-04-25):
网上讲得不太仔细,哪位高手讲讲上拉电阻的原理,作用,用法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上拉电阻阻值怎么选取

网友B:
原理?
让无源变有源

网友C:
一般比如51的P0口OC门等,上拉电阻给未确定电平的端口一个确定的电平

网友D:
楼上说得对,51的其它IO口,降低输出阻抗,可以增大灌电流。

网友C:
是啊,讲究太多了啊

楼主:
我还是自己翻翻资料吧

楼主:
先结贴了哈

网友E: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网友F:
上拉和下拉主要是默认状态,和驱动能力的问题。
大家多交流:qq:1148238914

网友G:
就是给IC管脚提供一个高电压和电流;电压和电流的大小就是上拉电阻的大小;公式是电流 I=E/R

网友H:
上拉电阻应该根据芯片对电流驱动能力来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