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调理放大滤波大家伙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3-04-25):
电路最前端是个光敏二极管,是电荷信号,经第一个运放,将信号放大到5mv左右,经测试第一个运放后信号实际为400mv的直流信号上面包含5mv左右的交流信号,我需要的是这个5mv左右的交流信号,但是实际测试发现,信号在往下级走时,一经过C4电容,直流信号无法通过,交流信号也消失了,基本只能看到白噪声信号,分析了这部分电路,实在找不出在那里出问题了,整个电路连在一起也搞不太懂各部分是如何实现功能的,希望大伙帮忙分析分析。。。最下面的运放中,两电阻间电压在1.5v左右,

网友A:
为啥要经过C4呢,叠加一个直流又何妨? 如果不需要直流量,电路中的运放必须是正负电源供电才行。

楼主:
交流信号是有用信号,关键实际信号中,直流信号太大了,交流才5-10mv,直流都有400mv了,不去除下直流,交流信号就很不好处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流信号是有用信号,关键实际信号中,直流信号太大了,交流才5-10mv,直流都有400mv了,不去除下直流,交 ...

那运放必须是正负电源供电才行

楼主:
按照这个电路,采用单电源供电,能解释的通吗,因为这个电路是个调试通过的电路,原理上没啥大问题,就是我重新做下,调试中遇到了点问题,我也找了网上资料说,运放可以单电源供电,但就是注意信号需采用电容耦合方式输入信号,实际调试发现,信号通不过那个耦合电容,不知怎么解释。。。

网友B:
通过调零电阻将基线调到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经过C4呢,叠加一个直流又何妨? 如果不需要直流量,电路中的运放必须是正负电源供电才行。 ...

解释下为什么双电源供电会滤除直流,而不需要加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