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lay在Multisim中的接线方式

楼主(2013-04-25):
我在multisim11.0中找到的是EDR201A05这种型号的(其他的和这个都类似)我想知道这样的怎么接线,如何使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relay继电器在multisim中怎么用?

网友B:
跟其他的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其他的没有区别。

亲,求截图啊,随便连一个电路就行,我就想知道各个脚都怎么接,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multisim11.0shishenme

一种电子仿真软件

网友B:
你把元器件截图上楼啊。无图怎么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元器件截图上楼啊。无图怎么告诉你?

好的好的,谢谢喽,我之前没用过这个,您看看是不是这个,要不是的话,您帮我选一个也行能代替这个电路中的开关就行。下面的图是我找的RELAY       再次感谢

网友D(2015-10-16):
O(∩_∩)O谢谢,对我有用。